[求助] 中断应该如何测试呢?

楼主(2023-06-16):
怎么测中断才比较好?

是不是需要在一个范围内测中断是否起来?
还有中断状态寄存器和输入的中断信号线?

网友A:
1.了解中断的规格,比如是电平型还是脉冲型,是正常功能中断还是异常中断,以及中断发生后的清除方式等等
2. 根据中断规格分解测试点。如中断是电平型,功能中断,写寄存器清除,那么就验证DUT正常功能时加入check手段,检查中断是否正常触发,是否能够正常清楚,同时检查中断相关的寄存器是否符合预期
3. 关注中断送到其他系统(如cpu)是否正常,传输路径中是否有其他寄存器(如mask)控制,是否涉及中断类型转换(电平->脉冲,脉冲->电平)
总体来讲,中断验证还是比较容易理清思路的,以上供参考

网友(2023-08-18):
楼上正解

网友B:
补充下,模拟软件的中断处理流程。
1、中断信息正确
2、中断个数和顺序和优先级符合预期

楼主(2024-04-06):
引用 网友B:
补充下,模拟软件的中断处理流程。
1、中断信息正确
2、中断个数和顺序和优先级符合预期 ...

只需要检查中断个数,不需要检查中断起来的点吗?

顺序和优先级指的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了解中断的规格,比如是电平型还是脉冲型,是正常功能中断还是异常中断,以及中断发生后的清除方式等等
2 ...

正常或者异常中断需要检查中断产生的时间点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或者异常中断需要检查中断产生的时间点嘛

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