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家的axi vip如何关闭axi masterr agent的is_valid

楼主(2023-06-16):
ynopsys 家的axi vip如何关闭axi masterr agent的is_valid .

网友(2023-07-29):
这个最好还是不要关闭吧,它是检查transaction是否符合协议的。另外,这个文档是在哪搞到的

网友:
为何要关掉?你不做这个检查也可以,但是一旦transaction有些域段非法你不做检查传到其他逻辑了,还是会有问题,包括且不限于error/fatal,你确定你要这么做?

网友(2024-03-11):
可以使用一下demote操作,网上一搜就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