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N65工艺库的问题

楼主(2023-06-17):
最近下了一个TSMCN65的OA库,直接打包放在了虚拟机里

今天仿真的时候发现缺失toplevel.scs文件,不能仿真,于是看了一下models文件夹,发现除了online里面有文件,其他的文件夹都是空的

请问这是下到了残缺不全的库了嘛?如何解决?

网友A:
pdkInstall.pl 没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kInstall.pl 没跑?

好像是免安装版,就是压缩包直接解压出来了,没有走安装步骤…

这里能下到安装包吗

楼主:
dd,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dd,有没有知道的?

上面不都回答了么,到解开的包下面,跑以下pdkinstall.pl的命令,安装选择一下就好了。

网友B:
明显是没有正常安装PDK,需要设置一些基本的option,就可以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没有正常安装PDK,需要设置一些基本的option,就可以获取

对的,是之前安装的问题,已经安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