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二极管的区别是什么呢

楼主(2023-06-17):
  • PN结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齐纳二极管的区别是什么呢?
    资料上说肖特基二极管具有一致性跟可重复性,是什么一致跟可重复呢?
    齐纳二极管只工作在反偏的时候吗

网友:
PN结二极管取决于工作时的过量少子数量,称为少子器件,肖特基二极管取决于工作时的多子数量,称为多子器件,少子器件开关速度由少子数量决定,多子器件开关速度不受这个限制,多子器件可以工作在远高于少子器件的开关速度。齐纳二极管通常工作在反偏状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