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封装PAD信息

楼主(2023-06-17):
封装厂向我们要die的信息,这些信息分别是指什么,在工艺文件中是否可以找到,如果可以一般在什么文件里

网友A:
1 PAD金属形状,常见有方形,八边形,长方形
2 PAD绝缘层开窗形状,同PAD金属形状
3 PAD数目
4 两个PAD中心到中心的最小距离
5 用到多种尺寸PAD的芯片,里面最小尺寸的PAD大小
6 PAD顶层金属材质,常见有AL、AU
7 PAD顶层金属尺寸
8 PAD顶层金属厚度,常见有2~4um
9 PAD钝化层材质
10钝化层开窗大小
11 钝化层厚度

材质和厚度,在Foundry提供的rule都能找到,大小和开窗等尺寸信息,本身就是你芯片设计的一部分,打开版图就能找到

网友:
楼上很专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PAD金属形状,常见有方形,八边形,长方形
2 PAD绝缘层开窗形状,同PAD金属形状
3 PAD数目

顶层金属的size和PAD的size应该是同一数值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顶层金属的size和PAD的size应该是同一数值吧

是的,其实这么多条,主要提供AP层pad size和开窗的尺寸和形状就好了,顶层金属厚度也需要,pad pitch也重要,其他就无关紧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PAD金属形状,常见有方形,八边形,长方形
2 PAD绝缘层开窗形状,同PAD金属形状
3 PAD数目

楼上很专业!学习了。请教是否有规范化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其实这么多条,主要提供AP层pad size和开窗的尺寸和形状就好了,顶层金属厚度也需要,pad pitch也 ...

顶层金属的材质和厚度是在DRC规则文件中找嘛,我在别的工艺文件中没有找到相关信息

网友(2023-12-20):
引用 楼主:
顶层金属的材质和厚度是在DRC规则文件中找嘛,我在别的工艺文件中没有找到相关信息
...

是的,你用到的pad的信息,在后端的IO手册里能找到。

网友:
2楼很专业,很细。

网友:
看来比较萌新

网友(2024-03-15):
封装厂重点关注PAD BPO和BPP(特指打线PAD),铝垫顶层厚度,PAD结构,这些信息决定键合使用什么线材线径,键合参数怎么调整才不会发生铝挤,peeling,或者弹坑风险;
BPP:两个PAD中心点间距
BPO:PAD开窗的长宽尺寸,找最小的需要打线的PAD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