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感的自谐振频率

楼主(2023-06-17):
片上做绕线电感或者变压器的时候,一般会将自谐振频率做的很高,远大于使用频率。
但是,当工作频率到了20G(K波段)及以上的时候,很小的一个电感其自谐振频率就低于使用频率了,这个时候是应该增大间距来提高自谐振呢还是就这样使用呢?
工作频率高于自谐振的电感,用在电路里仿真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A:
why this? 片上做绕线电感或者变压器的时候,一般会将自谐振频率做的很高,远大于使用频率. this is not always the engineering sele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y this? 片上做绕线电感或者变压器的时候,一般会将自谐振频率做的很高,远大于使用频率. this is not al ...

那请教一下,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

网友A:
能保证2x的频率吗?这样就足够了,不需要远大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保证2x的频率吗?这样就足够了,不需要远大于

就是说自谐振还是得大于工作频率是吧?
仿真的时候碰到的问题是,在20GHz时,电路需要一个大的电感线圈来谐振掉寄生电容,但是线圈自身的自谐振低于了20GHz。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增大线间距或者降低感值来提高线圈的自谐振频率吗?但奇怪的是带入电路中仿真,也没发现有啥问题,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24-12-04):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自谐振还是得大于工作频率是吧?
仿真的时候碰到的问题是,在20GHz时,电路需要一个大的电感线圈 ...

我理解是自谐振>工作频率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尽量利用电感的部分。实际上他是RLC原件所以产生了自谐振。接近自谐振的频率后电感Q值会迅速下降。如果你不太在乎Q值只是要振荡我理解也没关系。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还是对Q值有需求,所以才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