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nd 类型的变量赋初值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2023-06-17):
rand 类型的变量赋初值的意义是什么? 看到有代码这么写的,但是有点疑惑,毕竟rand类型随机后就和初值无关了呀?

有没有大佬讲解一下

楼主:
本版凉了吗

网友A:
软件工程师习惯写法,为了变量分配内存,硬件工程师不习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工程师习惯写法,为了变量分配内存,硬件工程师不习惯这样

和rand_mode(0)有没有关系呀?假如关掉的话,是不是该变量会是给定的初值?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class在使用的时候不一定进行randomize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