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讲ISP verilog设计的书或资料

楼主(2023-06-17):
京东上关于图像处理的书,没看到讲设计的。都是讲讲原理或算法的。

网友A:
去学术期刊搜论文看看没准有你想要的。另外ISP(Image Signal Processor)是图像处理算法集合的总称其内部会有CPU、AEC(自动曝光控制)、AGC(自动增益控制)、AWB(自动白平衡)、色彩校正、Lens Shading、Gamma 校正、祛除坏点、Auto Black Level、Auto White Level等等功能模块。会用verilog写图像处理的算法的话那就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去设计系统架构流程然后整合要用到的算法模块做成ISP。有些公司的做法是通用CPU+图像处理加速器去做成ISP的硬件部分,然后在开发相应图像处理算法固件烧录到内置的flsah里,整个一起打包就成为ISP。这种ISP偏向使用软件实现图像处理相关的算法。有些则是完全的纯硬件实现但开发周期长难度高。也可以用通用CPU+DSP+图像处理算法软件的方式实现I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学术期刊搜论文看看没准有你想要的。另外ISP(Image Signal Processor)是图像处理算法集合的总称其内部 ...

你说的对,算法实现这块还得是找期刊论文了。

这两天淘书才发现,现在市面上的书还不如网上帖子分析的好。ISP硬件实现方面的书几乎就看不到,一些很general的话题,比如插值,编码,握手等等,有些书里讲的实在是。。。

网友(2024-04-27):
资料确实很少,我也在找资料。
可以去B站上搜我的名字。我有免费分享一些用FPGA 实现 ISP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