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打ESD为什么会出现latchup?

楼主(2023-06-17):
打ESD为什么会出现latchup?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我们之前出现过这种情况,是因为esd的vt1太高了。。

网友:
连接到pad的diff 距离core diff仅有20um 似乎没有meet drc rule (23um?)
中间如果没有P strap/N strap那不好
top level drc 需要仔细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之前出现过这种情况,是因为esd的vt1太高了。。

VT1设计到多大合适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之前出现过这种情况,是因为esd的vt1太高了。。

意思是vt1太高所以先触发latchup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VT1设计到多大合适啊?

工厂给的io esd的文档里有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vt1太高所以先触发latchup吗

vt1太高,esd没触发,大电流直接沿着电源往里走。。我们正好有个管子很大,然后ptap又打的很远,L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t1太高,esd没触发,大电流直接沿着电源往里走。。我们正好有个管子很大,然后ptap又打的很远,LU

这。。有什么补救方法吗,还是说得重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有什么补救方法吗,还是说得重做了。。。

我们去打了好几次片子,确定是esd问题,然后改善es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