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位1MSPS sar adc 低频噪声很大

楼主(2023-06-17):
1000资产
请教各位大咖,我这边设计了一个12位采样频率1MSPS的sar adc,做fft的时候发现低频噪声偏大,请问如何优化?非常感谢。

网友:
1/f noise? SAR 前置放大 auto-zero 应该消除...
或 2048 FFT windowing function 使用问题?

楼主:
对啊,请问如何优化呢

网友:
fft图是trannoise仿真的数据?信号频率附近频谱上看的不清楚,先区分看看是谐波量还是噪声吧,点数多一些(8192点),或者频率提高一些,把7个周期增大为23个周期

网友:
fix the FFT first...

网友:
可以试试N/M*fs的输入信号(可以取N=17,M=256),频率高一些,如果是双边带噪声且正比于信号幅度,多半是频谱泄露,是个假问题,改为相干采样或者加窗即可。

网友A:
zoom-in FFT 并告诉我们使用的 window function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zoom-in FFT 并告诉我们使用的 window function 看看

感谢各位老师回复,找到原因了,input mux 中未选中通道的passgate n管在选中通道输入电压较低的时候,漏电急剧增大导致了这个现象,再次感谢各位老师

网友(2025-01-24):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回复,找到原因了,input mux 中未选中通道的passgate n管在选中通道输入电压较低的时候,漏 ...

请问 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2025-03-04):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回复,找到原因了,input mux 中未选中通道的passgate n管在选中通道输入电压较低的时候,漏 ...

请问 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