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动对输入参考噪声的分析

楼主(2023-06-18):
看不懂,求大虾们指导阿, 多谢了
(1)在Razavi的课本中192页, 有这么一句话:读者可以证明: In1的一半流过RD1 ,另一半流过M2和RD2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阿

(2)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话:也可以把In1分解成两个(相关的)电流源并计算他们在输出的结果

网友A:
(1)P点相当于两个CG放大器的输入端并联,所以注入该点的电流向两个分支各流一半;
(2)从M1分支流走的一半实际返回到M1的漏极,在漏极由基尔霍夫定律可得噪声电流的另一半由负载电阻提供,流经负载电阻的一半刚好就是流向M2&RD2支路的那一半。所以In1在负载电阻RD1、RD2上产生的噪声电压在任意时刻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它们是一组相关的噪声电压,计算总功率时应当求幅度和后再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点相当于两个CG放大器的输入端并联,所以注入该点的电流向两个分支各流一半;
(2)从M1分支流走的一半实 ...

您好:

(1)对于您说的第一点,我不理解您想要表达什么,似乎和我这个问题没有关系,能再说的清楚一点吗
(2)对于您说的第二点,我认同您的看法
(3)对于您说的第三点,我认为书上说的是对的,理由如下如图

网友(2023-10-08):
引用 网友A:
(1)P点相当于两个CG放大器的输入端并联,所以注入该点的电流向两个分支各流一半;
(2)从M1分支流走的一半实 ...

大哥nb

网友(2024-08-13):
如果分析(b)图,发现M1,M2管的Vgs是恒相等的,所以平分了噪声电流。因为M1和M2管的源端电压是变化的,所以更像作为一个被动的负载工作。至于拉扎维(d)图的等效感觉是多余的,知道电流平分后就可以解决后面的计算了。个人理解。

网友(2024-10-04):
个人感觉可以参考第四章用叠加法分析差分对的思路,如果单独考虑M1输入噪声电压,在两个输出端产生的电流大小应该是相等的,所以In1的影响可以一分为二到两个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