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仿真波形文件.trn数据处理

楼主(2023-06-18):
随着项目的复杂,数字或模拟仿真文件会很大,用工具打开波形会很花费时间,能否通过脚本如python,直接调取波形文件.trn中的数据,来节省时间!

网友A:
虽然不知道trn的数据是什么样的,但python处理文件数据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知道trn的数据是什么样的,但python处理文件数据是可以的。

是的,现在就是看从那能找到突破口

网友(2023-09-21):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知道trn的数据是什么样的,但python处理文件数据是可以的。

trn是C家的波形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