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PLL输出LO的小数倍频器相关文章(如1.5倍)

楼主(2023-06-18):
PLL在某些应用场景时,为了降低pulling不能简单/2或/4,需要/1.5或*1.5,有没有相关论文或者paper推荐?谢谢!

网友A:
wifi RF部份的paper中都含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 RF部份的paper中都含有吧

谢谢 有推荐的名字吗

网友:
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1253870/
A 5-GHz direct-conversion CMOS transceiver

楼主:
对里面的混频器有疑问。
4相位和4相位混频可以将镜像抑制掉?得到是4相位结果吗

网友(2023-10-12):
老哥请问有研究出有效的方法了吗,我也在做这个,但是输出频率是会波动的不知道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