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ST 时怎么做一个质量相对较好的时钟树?

楼主(2023-06-18):
如题,我们在CTS时,会设置
      size only,dont touch

      target clock tree latency,target clock skew
      使用的bufferlist 和inverter list
      设置 clcok transition 和clock max fanout
      设置ndr rule
然后让工具去生成clock tree,但是有时生成的tree 并不太好,比如skew太大,或tree 太长,

请问各个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法生成一个质量相对较好的时钟树吗?

网上有人说是用分段长tree来实现,但是描述不太清楚,不知道具体怎么去操作,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
这个得自己慢慢捉摸吧,用的工具也有很大得影响。

网友:
推一個推一個

网友A:
现在的工具已经很完善了,对于clock tree结构简单的一般工具可以给出一个不错的结果,更多的是如果tree结果不理想去debug,分段长tree其实就是guide buffer的运用,从source点直接长一个主干到guide buffer,再从guide buffer 去长,好处是可以增加common path,不过也有可能会导致整个tree变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工具已经很完善了,对于clock tree结构简单的一般工具可以给出一个不错的结果,更多的是如果tree结果 ...

厉害,我后来问大佬同事也是这么操作,先再tree 上eco插入guide buffer,然后分步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