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地方有错吗?

楼主(2023-06-18):
Two latches put back to back with opposite clocks form a D flip-flop (DFF), as shown inFigure 10.52. Shown also in the figure is the timing diagram of the output (Q) versus the inputand clock. In this example, the output is latched at the positive edge of the clock.

网友A:
主从结构。文中相位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从结构。文中相位搞反了

是啊,我看不懂。

请问,正确的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the output is latched at the positive edge of the clock” 这么说也没问题,因为这个 flip-flop 是下降沿触发
如果想要上升沿触发的把CK1和CK2的相位反过来就好了,也就是CK2不接inv, CK1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