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 提取GDS时出现警告提示

楼主(2023-06-19):
请问各位前辈:提取GDS时出现以下警告提示时什么意思?对提取结果有影响吗?

网友A:
警告一般没有关系,提出来的gds再跟网表跑一下lvs

网友B:
一般没问题,可以看下这12个warning具体释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警告一般没有关系,提出来的gds再跟网表跑一下lvs

跑了 结果是这样的~这样说明GDS没有问题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没问题,可以看下这12个warning具体释义

嗯呐~但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跑了 结果是这样的~这样说明GDS没有问题是吗?

是的,跟你layout跑出来的结果一致,就说明gds跟你的layout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跟你layout跑出来的结果一致,就说明gds跟你的layout是一致的

好的 谢谢

网友:
text 用来lvs 的 没事的

网友:
text drawing & y0 drawing在mapping file没有宣告, 如果没有用到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呐~但还是不太明白~

text & instance & y0~y9,这种cad layer streamGds其layermap没有对应,大胆waive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