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IP 需求

楼主(2023-06-19):
有没有SPI 的IP支持如下特性:

从机模式,最高速度支持PCLK/2

网友:
IO支持怎样的频率啊

网友A:
这个理论上就不可能, slave mode下,  slave 的PCLk 和 master的 SPI_CLK是异步时钟。

网友:
从机一般都自己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理论上就不可能, slave mode下,  slave 的PCLk 和 master的 SPI_CLK是异步时钟。  ...

怎么不可能?

ST的MCU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和ST兼容,也是做到在SLAVE时,SCK可以最大为PCLK/2。

网友:
Synopsys和arm的都不行,要自己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可能?

你需要先搞懂什么叫异步时钟和metastabilit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先搞懂什么叫异步时钟和metastability

哎,半桶水,看看ST的规格书,你做不到不代表别人做不到:

网友:
而且我猜测,楼主要找这个IP,大概率就是要做ST兼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哎,半桶水,看看ST的规格书,你做不到不代表别人做不到:

这个文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你还是没理解异步时钟和metastability。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你还是没理解异步时钟和metastability。

怎么没有说明问题?

你先看楼主位的要求,再看我贴出的规格,请问是否达到了楼主要求?

网友B:
对于SPI的异步接收来说,SCK和数据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

数据的采样是发生在数据位的中间,setup/hold都足够。

唯一需要处理的,是SCK和PCLK之间的双时钟域问题。其实,在从机模式,SCK可以=PCLK都没有问题,只是有可能处理不了back-to-back时的数据接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SPI的异步接收来说,SCK和数据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

建议你深入学习一下异步时钟, metastability和时钟jitter的概念。你也可以问问ST的人,异步时钟情况下,是不是可以clockratio 2:1.

网友C:
有没有可能,ip内部是有两个时钟的,core时钟频率高于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ip内部是有两个时钟的,core时钟频率高于接口

是有2个时钟,一个是SPI的SCK,一个是PCLK。

楼主的要求是,SCK=PCLK/2要能正确接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深入学习一下异步时钟, metastability和时钟jitter的概念。你也可以问问ST的人,异步时钟情况下,是 ...

我不需要去问ST的人,这就是ST的参考手册,你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去ST官方下载。

至于具体实现的原理,我在12楼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这个比较关注的人,可以视为我们的竞争对手,就不再详细描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需要去问ST的人,这就是ST的参考手册,你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去ST官方下载。 ...

就问你 SCK是master 给过来的,PCLK是芯片内部的,这两个时钟不同源不同步,你怎么让  Fsck=1/2Fpclk? 基本的概念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深入学习一下异步时钟, metastability和时钟jitter的概念。你也可以问问ST的人,异步时钟情况下,是 ...

我再给你贴ST的另一份参考手册,ST的官方中文版,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再给你贴ST的另一份参考手册,ST的官方中文版,你可以看一下:

对于IC设计没概念的人,不想浪费时间解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问你 SCK是master 给过来的,PCLK是芯片内部的,这两个时钟不同源不同步,你怎么让  Fsck=1/2Fpclk? 基 ...

移位是靠SCK,又不是靠PCLK,请问和PCLK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IC设计没概念的人,不想浪费时间解释了

呵呵~~~~~~~~~~

网友:
另外,在这里多说一句,ST不仅只是纸面规格是这样的,实际上,还真有客户是这么用的。

MCU主频设定在72MHz,SPI在SLAVE模式,接收36MHz的数据。

这是STM32F103驱动库的频率列表说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问你 SCK是master 给过来的,PCLK是芯片内部的,这两个时钟不同源不同步,你怎么让  Fsck=1/2Fpclk? 基 ...

Fsck=1/2Fpclk, 人家又没有说必须是同步时钟,

就算是同步时间, 那也是异步时钟的一种特例而已,
不用这么激动这个条件,  你能做到Fsck Fpclk没有什么关系, 那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Fsck=1/2Fpclk, 人家又没有说必须是同步时钟,

就算是同步时间, 那也是异步时钟的一种特例而已,

他这是读死书。

SPI的移位靠SCK来进行,和PCLK有啥关系?老在这里提metastability

他大概认为要进行SPI的数据移位,只能先用PCLK来采样SCK,得到SCK的边沿,再靠这个边沿去使能移位。太死板了,synopsys和arm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他2家的IP要求SCK必须<=PCLK/4。

网友:
我自己在arm的ip上,手撸了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哎,半桶水,看看ST的规格书,你做不到不代表别人做不到:

ST的只有一个时钟域,商用IP(synopsys和其他)大部分都是异步时钟设计,有两个始终域。

网友:
引用 网友E:
ST的只有一个时钟域,商用IP(synopsys和其他)大部分都是异步时钟设计,有两个始终域。

...

S、A家,都是先靠PCLK将SCK同步过来,用作使能信号,所有电路工作在PCLK时钟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单个时钟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