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舵DAC

楼主(2023-06-19):
各位前辈,8位,100MHz的电流舵DAC有必要采用温度计码或者分段式吗

网友A:
温度计码的好处在于单调性,所以这跟你DAC的位数无关,最好还是用上。而且你就是8位的DAC,温度计码没多大面积,分段式就不太值得了。

网友:
看面积追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计码的好处在于单调性,所以这跟你DAC的位数无关,最好还是用上。而且你就是8位的DAC,温度计码没多大 ...

那单位电流一般是用带隙基准电压源产生电压后再经过电压转电流方式产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单位电流一般是用带隙基准电压源产生电压后再经过电压转电流方式产生吗 ...

你要是准确的话,也最好这样做。

网友B:
1. 当然是与静态精度有关,对每个电流源设计的要求不同。2. 如果考虑面积等,当然是折中,也就是用分段式。 3. 如果只是考虑设计简单,用thermo。 4. 一般而言,8-b, 100M,可以直接用二进制,你的工艺是什么?

网友C:
如果对SFDR没有特别高的要求,上二进制应该问题不大。100M采样率,应该会用0.25以下节点了吧,匹配精度8位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当然是与静态精度有关,对每个电流源设计的要求不同。2. 如果考虑面积等,当然是折中,也就是用分段式。 ...

用SMIC180的工艺,主要是追求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对SFDR没有特别高的要求,上二进制应该问题不大。100M采样率,应该会用0.25以下节点了吧,匹配精度8位 ...

如果上二进制的话,单位电流源最好是用带隙基准电压转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