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求两条曲线的交点

楼主(2023-06-19):
在Cadence计算器中如何求两条曲线的交点坐标

网友A:
可以把曲线相减用cross求过零点

楼主:
已经想到了,谢谢

网友B(2023-12-07):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曲线相减用cross求过零点

你好,请问两个单位不同的Y值该怎么办?比如瞬态扫描EN的电压,求输出电流的翻转处的EN的电压,同时求出EN上升和下降的迟滞。adexl需要PVT验证的数据图很多一个一个手动看点的值很麻烦,请问有没有直接输出这些Y轴电压点的公式?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两个单位不同的Y值该怎么办?比如瞬态扫描EN的电压,求输出电流的翻转处的EN的电压,同时求出E ...

可以尝试用value函数分别求得两个信号翻转点(翻转点用cross函数设置)的时间,再拿时间作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用value函数分别求得两个信号翻转点(翻转点用cross函数设置)的时间,再拿时间作差
...

好的,非常感谢。下午试了下,可以了

网友C(2025-02-07):
calculator里有intersect函数,输入两个信号可以得到交点坐标图像,适合求多个交点的坐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calculator里有intersect函数,输入两个信号可以得到交点坐标图像,适合求多个交点的坐标 ...

你好,我想问一下得到的坐标如何绘制在原输出图上?用calculator会自动生成一个subwindow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曲线相减用cross求过零点

你好,用cross函数,得到的是时间差,能得到电压差嘛

网友(2025-03-25):
引用 网友D:
你好,用cross函数,得到的是时间差,能得到电压差嘛

已知X坐标想得到Y坐标的话,用value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