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40nm工艺提参为什么gate level与transistor level没有区别?

楼主(2023-06-19):
用的TSMC 40nm库里的crtmom_2t电容,提参时选了xcell文件,勾选了gate level,但是提参的结果与直接transistor level没有任何区别,我单独搭了一个200fF的crtmom电容进行测试,RVE结果里,仍然有接近200fF的寄生电容

有大佬遇到类似问题吗?

楼主:
xcell文件里确实是有crtmom_2t这个器件的,但是pex用gate level时不知为何就是没有将它屏蔽...查看Transcript窗口,发现有一行如下的Warning

我还试过别的电容,结果也是一样的,这种情况是不是rule文件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xcell文件里确实是有crtmom_2t这个器件的,但是pex用gate level时不知为何就是没有将它屏蔽...查看Transcr ...

在xcell文件的这一行中加一个-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xcell文件的这一行中加一个-P?

您好,是指在器件对应的model name后面加-P嘛?我试了一下好像还是不行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重复提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重复提取了?

您好,是的,我检查了电容确实被重复提取了,好像单个电容是不能这样直接提参的,PEX会识别不出xcell里的器件造成重复提参

网友C:
重复抽取两个方法,1.xcell用gate level;2.用语句屏蔽mom的寄生,PEX IGNORE ...,对应使用transistor level抽取;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复抽取两个方法,1.xcell用gate level;2.用语句屏蔽mom的寄生,PEX IGNORE ...,对应使用transistor lev ...

感谢回复,已经找到问题了,现在用gate level提取不会重复提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已经找到问题了,现在用gate level提取不会重复提参了

可以分享下解决方法么

网友(2023-08-11):
引用 网友C:
重复抽取两个方法,1.xcell用gate level;2.用语句屏蔽mom的寄生,PEX IGNORE ...,对应使用transistor lev ...

请问 gate level 和transistor level 抽取寄生时的区别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分享下解决方法么

其实就是使用gate level和xcell文件进行提参,检查一下你的xcell文件,里面的元件如果使用transistor level会重复提参

网友(2023-10-06):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使用gate level和xcell文件进行提参,检查一下你的xcell文件,里面的元件如果使用transistor lev ...

能说具体点吗?遇到一样的问题,看你一开始也是通过设置xcell加gate level提取有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