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warning里提示复位信号没有加输入延时

楼主(2023-06-19):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见过这个问题呀?rst_400M是我的复位信号,我设置了dont_touch和ideal,也添加了false_path,可是在check_timing的时候会出现一下问题,请问这是为什么呀,检查了代码也没有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set_max_fanout 30 [current_design]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waive

网友B:
异步复位可以不用管设false path即可,为避免这种check,可以set_input_delay -c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异步复位可以不用管设false path即可,为避免这种check,可以set_input_delay -clock

您好,请问您的意思是给这个复位信号也像普通的input一样加上delay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您的意思是给这个复位信号也像普通的input一样加上delay吗?

是的。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waive

嗯嗯,我明白啦,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