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A的AM-AM失真和AM-PM失真怎么仿真

楼主(2023-06-19):
想仿真出如下图所示的AM-AM失真和AM-PA失真图形,请问基于Cadence该怎么操作?

网友A:
我知道ADS的操作,但是不知道C的操作。但原理是一样的,HB仿真扫描输入功率。计算输出功率,然后分别对基波的功率和相位求导,就是AM-AM, AM-PM的结果。ADS里面求导用的是diff()函数,在C的后处理里面应该用deriv()函数

网友B:
pss仿真,看输出信号的电压,相位选项就是PM。扫描输入信号幅度,得到的PM曲线就是AM-PM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ADS的操作,但是不知道C的操作。但原理是一样的,HB仿真扫描输入功率。计算输出功率,然后分别对基波 ...

请问一般说如果指标中说“AMAM:<1dB”是针对OP1dB说的吗?“AMPM:<10o ”呢?问题有点多,见谅

网友:
同问,如何仿AM-AM  AM-PM?

网友(2023-09-19):
引用 网友B:
pss仿真,看输出信号的电压,相位选项就是PM。扫描输入信号幅度,得到的PM曲线就是AM-PM曲线 ...

请问是输出port的net吗?pss里提醒要点net。你说是输入信号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如果是数字式功率放大器,输入功率的变化是通过数字控制位控制的,那就不能用输入正弦信号的Pin扫描了吧,只能一个一个点仿真吗?

网友(2024-01-08):
您好,请问您现在知道怎么仿真了吗

网友(2024-05-20):
同问怎么仿真相关的曲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