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tch的约束设置和时序分析

楼主(2023-06-19):
最近在设计一个sram,用latch来实现。

想请问在dc的时候,关于latch的enable要怎么约束,以及pt如何保证latch没有时序问题。

网友A(2025-05-12):
老哥,请教一下你的经验?目前我们也在使用latch来实现存储单元,想请教这里如何约

楼主(2025-06-19):
引用 网友A:
老哥,请教一下你的经验?目前我们也在使用latch来实现存储单元,想请教这里如何约 ...

后面具体做下来没有约束什么东西,设计上能保证不出问题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