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这个比较器M8管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2023-06-19):
(图片)

网友:
看着是当电阻用的,不过意义不明,这样接不论如何输出都会被拉低

楼主:
这样是不是使VOUT输出最大就是二极管导通电压

网友A:
限制VOUT最大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制VOUT最大输出电压?

我是这么认为的,还有就是降低增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