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海力士工艺,calibre view提的 NORC和schematic仿真结果有差异

楼主(2023-06-19):
最近在用PEX提参数交给电路后仿,极性是一样的 但是NO RC和schematic有差距,生成NO RC时是没有错的,但是SVS时就出错了,SVS就没通过,器件W,L值被扩大了。我找了很久,发现是在NO rc生成网表那一步,参数变了,
具体如下:
1.本来电阻segments为40,NORC 里是40个segment为1的电阻,网表里就变成40个segments为40的电阻,
2.器件名字比如A<0:15>,B<0:15>,带尖括号这种,W值都被扩大了10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3.器件名字乱认,对不上,特别是dummy器件(不过已经解决)
4.我问了老板这个NORC 是不是检查一些效应,如WPE,sti,(因为我同事就SVS对比过了,后方也没问题,她没电阻,也不带A<1:15>这种形式),我的目的,想确定是不是我画的不够好,才那么多问题。结果老板说不是,和那些效应无关,就是对比和电路是不是一样,后仿一样就是对的。问题:真的和那些效应无关吗 ?

楼主:
第二个问题的图

网友A(2023-11-14):
印象中有关,noRC提出来电流镜有失配。

网友:
最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知道楼主目前有没有解决

网友:
第一个问题:可以在calibreview setup界面在m=1,这一项,后面添加segments=1即可解决,这个带括号命名的device,需要修改cellmap文件解决

网友B(2024-03-19):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有关,noRC提出来电流镜有失配。

什么意思呀?后仿norc的电流镜失配,导致复制出来的电流减小了?

网友:
楼主,请问问题4现在解决了吗?和这些效应有关吧?你最后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呀?后仿norc的电流镜失配,导致复制出来的电流减小了?

noRC电流镜失配也好,其它电路适配也好,主要是因为原理图中用了fingers的LOD效应,你仔细看网表,noRC后的管子每个finer的SA和SB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RC电流镜失配也好,其它电路适配也好,主要是因为原理图中用了fingers的LOD效应,你仔细看网表,noRC后 ...

嗯嗯是的,我用的是smic28nm,画版图的时候dummy给的3u,norc提出的网表sa和sb基本都在4u以上,这个距离LOD效应好像几乎没有影响了

网友:
海力士的话,即使你只提NO RC的参数,前后仿电流镜管子阈值电压也不一样,最好是不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