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图中的PMOS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3-06-19):
(图片)

网友A:
Most likely, to clamp the Drain voltage of the PMOS M231.

网友B:
但为何要MOS D-G  间放 pmos  ??

网友C:
二极管连接方式,当M231的D端电压大于G端电压+阈值电压时,管子导通,阻止D端电压进一步抬高,确保M231处于饱和区。就是钳位作用。

网友D:
这是个比较器吧? 依靠clamp来提高比较器两次翻转之间的恢复速度,以前TI的比较器喜欢这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t likely, to clamp the Drain voltage of the PMOS M231.

you are right. But ...It seems to be OK without the "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为何要MOS D-G  间放 pmos  ??

直观上看,钳住了D端电位,但是为什么要钳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连接方式,当M231的D端电压大于G端电压+阈值电压时,管子导通,阻止D端电压进一步抬高,确保M231处于 ...

D端高,这个pmos导通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比较器吧? 依靠clamp来提高比较器两次翻转之间的恢复速度,以前TI的比较器喜欢这么弄 ...

是LDO的运放。从这个角度,加快建立时间有可能。

网友B:
pmos  l= 0.09u ???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os  l= 0.09u ???

是的,90nm的工艺

网友E(2023-11-06):
增大摆率?Martin 那本书英文第二版269页有类似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增大摆率?Martin 那本书英文第二版269页有类似的结构

两者接法不一样,我这里主要是为了保护上面的低压管子,下面是5V的管子还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两者接法不一样,我这里主要是为了保护上面的低压管子,下面是5V的管子还好
...

如果是保护管子的话为什么不需要在g和s之间接呢,我看一般钳这两个点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保护管子的话为什么不需要在g和s之间接呢,我看一般钳这两个点的比较多
...

我们保护管子--》考虑任意两端之间(G、B、S、D)压差不能超过Vmax
Vg会被尾电流限制,问题不大。
Vgd在上电的时候,状态不能够确定,需要保护。
Vgb、Vdb、Vsb也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