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神门,怎么从phase noise曲线推到周期抖动Jper

楼主(2023-06-19):
计算period jitter的公式如下。一直搞不懂怎么推导出来的。请大神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Jabs是指的 clock edge跟ideal edge的误差,而period jitter指的是是周期的误差,也就是前后两个clock edge之间的误差,所以其实是t,n和t,n-1之间做差,因此Jabs里的低频变化是可以被减掉的,这就是式子中sinc函数存在的物理意义

网友:
周期抖动是绝对抖动的一介差分;L_pj(f)=L(f)*|1-z^-1|^2;用欧拉公式把z转换成sT;带入就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