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t转qrc中的第二步是必须的么?

楼主(2023-06-20):
研究了下ict转qrc的流程,一般包含两步:

1. Techgen -simulation
2. Techgen -compilation
第一步只需要将ICT文件作为输入,输出为qrcTechFile
第二步还需要layer_setup和lvsfile,输出为unified qrcTechFile

我的问题是第二步是否是必须的?
如果是必须的,那么layer_setup和lvsfile去哪里找?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神支援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問ce 不就好了

网友(2023-08-28):
如果只做gate level的抽取,一般是数字后端,跑完第一步就好了。如果是要做transistor level抽取,一般是模拟版图,需要第二步。走calibre cci flow, lvsfile通过calibre2qrc生成,layer_setup是根据lvs手写的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