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 DUMBM和DUMBA两个层次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23-06-20):
问题:

DUMBM和DUMBA两个层次表示什么意思?应该在什么时候用到呢?
背景:

我看工艺文件是Define GDSII 121(DUMBM) as block layer for metal,DUMBA没有描述;
另外前辈把DUMBA用在top_logo中的,DUMBA铺设在sealring环上的

网友A:
DUMBM是金属块状层,堵塞层,那么DUMBA极有可能是AA的堵塞层?

网友B:
DUMBM: METAL dummy blockage
DUMBA: AA dummy blockage
DUMBP: POLY dummy block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DUMBM是金属块状层,堵塞层,那么DUMBA极有可能是AA的堵塞层?

这层有啥用啊?隔离其它金属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DUMBM: METAL dummy blockage
DUMBA: AA dummy blockage
DUMBP: POLY dummy blockage

他们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们的作用是什么呢?

用脚本撒dummy的时候   会避开盖了这些层次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的作用是什么呢?

dummy block,有这一层的地方不会在做dummy fill的时候被填充dummy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脚本撒dummy的时候   会避开盖了这些层次的地方

不好意思,我刚刚接触top,所以对您的回答有3个疑问,还请赐教:
在top里,需要用脚本添加dummy?
用脚本加DUMMY是设置好了脚本后,版图自动生成的?
在添加DUMMY的过程中会自动避开我画DUMBM的区域?

网友B:
1.工艺制造的原因,顶层需满足density要求,密度不足的地方需要dummy补足。
2.一般foundary会提供fill dummy的文件(个别是工厂做fill dummy),和做drc一样的步骤生成dummy的gds,反导成版图,再调用到top版图中。
3.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工艺制造的原因,顶层需满足density要求,密度不足的地方需要dummy补足。
2.一般foundary会提供fill dumm ...

好的,受教了~谢谢指导

网友A:
金属阻塞层的作用:用于遮挡或屏蔽划定的区域,以阻止金属线或信号在这个区域的传输。金属阻塞层的作用有:在sealring上面,可以用于阻挡电磁辐射或者电磁波的传播,防止EMI,阻隔交叉干扰,电源隔离等。其他区域添加这个金属阻塞层也有保护敏感电路,控制信号传输方向等的作用。其中关于控制信号传输方向的作用我也没想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阻塞层的作用:用于遮挡或屏蔽划定的区域,以阻止金属线或信号在这个区域的传输。金属阻塞层的作用有: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