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T28工艺DRC的ESD.52.g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3-06-20):
求助大佬,小弟在做T28的顶层的时候出现了一个ESD.52.g的DRC,不知道应该怎么消除,也不太理解这个是报的哪里有问题,有木有大佬可以帮忙解决一下,拜谢~~~

楼主:
DRC报错如图所示

网友A:
ESD规则就是针对哪些大尺寸的管子以及一些ESD防护器件所设计的规则,例如二极管,GGNMOS等。那么这一条的意思就是你的PCL2_ENMOS 没有包含 ESD注入的层次,如果你是在设计ESD的器件,请确保你的层次没有缺少遗漏。如果你是在设计内部普通的管子,请确保你的管子的参数是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规则就是针对哪些大尺寸的管子以及一些ESD防护器件所设计的规则,例如二极管,GGNMOS等。那么这一条的意 ...

大佬,我是在做顶层的IOcell的布局的时候遇到了这个问题,这个DRC报在了其中一个IO上,我做了一下cell的DRC,这个IO本身是不会报ESD.52.g的问题的,但是在布局之后整体再跑DRC的时候会报出这个问题,现在不知道怎么解,请大佬指教~

网友B:
就是需要这种管子做ESDIMP的注入;但是TSMC自己做的standard GPIO,一般来说POWER CLAMP都是用的不带RPO的NCS管子;如果你们自己做的IO,或者第三方的IO,可能会报这个。也有一种可能,就是版图什么地方marking layer用的有问题,识别错误了,是误报。
只看错误信息,没有实际版图结合,很难判断真正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需要这种管子做ESDIMP的注入;但是TSMC自己做的standard GPIO,一般来说POWER CLAMP都是用的不带RPO的N ...

大佬,我昨天在端口上画了ESDIMP层,然后确实不报ESD.52g的问题了,但是又报了很多其他的问题,一部分是ESDIMP的间距之类的问题,一些是ESD.22g,ESD.21g之类的,相当于消除了一个52g又蹦出来好多DRC,然后我就把ESDIMP层上画的删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昨天在端口上画了ESDIMP层,然后确实不报ESD.52g的问题了,但是又报了很多其他的问题,一部分是E ...

我说了啊,直观上就是需要ESDIMP,但也可能是假错;T自己的IO一般是不用这种POWER CLAMP的;所以IO是T的,还是你们自己或者第三方的。看不到实际版图,没法给出具体意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是在做顶层的IOcell的布局的时候遇到了这个问题,这个DRC报在了其中一个IO上,我做了一下cell的D ...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判断你是在做顶层的IOPAD,ESD部分肯定就是ESD的管子嘛,那么你电路那边用的那个器件类型调到版图跑DRC本身就报错嘛?不大可能吧,你应当打开Design rule 看一下ESD的管子的层次,对比一下你调用的有什么差别。如果是面积太小,间距这些问题那没关系,给他补足就可以通过。 要知道ESD的 NMOS与普通的NMOS是不一样的,一定是一个多Finger,尺寸超大,D端宽很多,Gate,source接地的管子,而且会覆盖比较多的层次,包括SAB层。如果你调一个普通的管子然后企图希望通过补层次去变成一个ESD的管子肯定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大佬,能不能分享下PDK

网友(2024-08-26):
流片的直接问TSMC代理,不流片的担心啥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