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元GDS文件(已解决)

楼主(2023-06-20):
请问 标准元GDS文件是代工厂给的吗?如果不是,该如何获取?

目前是用innovus导出gds后,再导入virtuoso 里,发现缺少了几个standard cell,推测可能是map,或标准元GDS文件出现问题。
生成代码用的是大佬的,如下

streamOut <name of merged GDS file> \
-attachInstanceName 127 \
-attachNetName 102 \
-libName DesignLib \
-mapFile <PDK streamOut.map> \
-merge { \
<list of standard cell gdsii files>\
} \
-mode ALL \
-units 1000 \
-dieAreaAsBoundary

网友A:
发现缺少了几个standard cell
===
具体少了那些? 应该是innovus 的 -merge  这个gds list不全造成的。

网友B:
没有遇到您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缺少了几个standard cell
===
具体少了那些? 应该是innovus 的 -merge  这个gds list不全造成的。 ...

感谢回复
缺少的是 DEFCKBRBQX4TAS10  CLKINVX3TAS10

另外,当我勾选上这个之后,器件就都存在了。
所以请问我该怎么去获得正确的g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遇到您说的情况

请问大佬知道标准元GDS文件 该怎么获取吗?我现在用的这个很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知道标准元GDS文件 该怎么获取吗?我现在用的这个很可能存在问题。
...

你现在用的 从哪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用的 从哪里来?

我现在用的这个是来自同一个项目下的,XXXXXX_DIGTOP_merged.gds文件,命名格式是这样的,所以我将它当做这个项目的标准元GDS文件使用,觉得是通用的,但现在出现了一些器件缺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这个是来自同一个项目下的,XXXXXX_DIGTOP_merged.gds文件,命名格式是这样的,所以我将它当做 ...

用哪家的库就去找哪家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哪家的库就去找哪家要

好的,感谢。

网友A:
用calibre 挨个打开
innovus 的 -merge  这个gds list
===
应该能看到,需要cell list 不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libre 挨个打开
innovus 的 -merge  这个gds list
===

嗯,好的好的,感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解决方法就和您说的类似,先在 virtuoso 里查找缺失的器件在哪个library下,然后导出这个library的gds作为标准单元gds用来merge。

刚开始糊涂了,所以导致了这个问题

网友:
按说,这个gds, 提供std cell 的库里面应该是全的 ,不应该到virtuoso 里面兜一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