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负压DC-DC变换器ESD问题求助

楼主(2023-06-20):
各位大佬,目前小弟在做一个负压输出的DC-DC变换器,想请教一下负压输出的ESD要怎么做,不能直接用正压的ESD电路,会直接导通,那负压输出的ESD电路要怎么处理?

网友A:
有负压VSS供电吗 有的话 以VDD和VSS作为ESD Rail就可以了。如果没有负电压供电,只是输入信号摆幅会变成负压,这种情况需要dual snap back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负压VSS供电吗 有的话 以VDD和VSS作为ESD Rail就可以了。如果没有负电压供电,只是输入信号摆幅会变成负 ...

感谢前辈的回答,目前做的是没有负压VSS供电的,输入为正电压,输出为负压,前辈说的snap back是GGNMOS吗,我们有用过这种连接的作为ESD保护电路,不知道dual snap back是否指的是双向ESD器件,既可用于正压输出PAD也可用于负压输出的PAD。这种双向ESD器件也可以使用GGNMOS搭建而成吗?感谢前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的回答,目前做的是没有负压VSS供电的,输入为正电压,输出为负压,前辈说的snap back是GGNMOS吗 ...

双向GGNMOS的隔离不好做 双向GGNMOS的衬底P-sub不能接地,不然短路了。要是能解决这个问题 双向GGNMOS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GGNMOS的隔离不好做 双向GGNMOS的衬底P-sub不能接地,不然短路了。要是能解决这个问题 双向GGNMOS也 ...

感谢前辈的答复,我大概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