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abstract提取antenna的lef 导出后文件里没有DIFF的信息

楼主(2023-06-20):
请问为什么会这样,我定义了 为什么导出来没有

这是我的设置

这是我的设置

这是正常的LEF文件 会有ATTENADIFFAREA,

这是正常的LEF文件 会有ATTENADIFFAREA,

这是我导出的,就没有anttenadiffAREA

这是我导出的,就没有anttenadiffAREA

网友A:
看一下后面的connect定义设置, 连接关系没有ACT和POLY的话,是抽不出来diff 的。具体位置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后面的connect定义设置, 连接关系没有ACT和POLY的话,是抽不出来diff 的。具体位置不记得了。  ...

确实是这样的 后面GENERAL没有设置ACT关系 感谢大佬

网友(2025-07-08):
连接关系有ACT和POLY,设置完全一样,还是抽不出来啊,是什么原因?没有antenna partial metal area和metal side area,开关都是开的,还是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