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一些细节的事情,请问一下各位大佬

楼主(2023-06-20):
就是像这样的两个电阻管子,这条线是M7,那我这里是不是给他覆盖均匀M6可以让M7对管子的影响小点

网友A:
avss是地线吗?都地线M7跨过电阻了,对电阻影响本就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ss是地线吗?都地线M7跨过电阻了,对电阻影响本就不大

就是如果是其他线呢,是不是把中间层填均匀了影响就会更小些

网友A:
你需要看电路的要求,如果电路上面对于电阻的寄生要求不高,那么电阻上方经过任何金属线都是可以的,如果要求高,那么肯定是不经过,选择绕开。

网友B:
区别不大,都m7了,已经和poly很远了,m1的影响会大一些,m7仿真有影响加根们
接地就行了,再一个你m7已经是地了,没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看电路的要求,如果电路上面对于电阻的寄生要求不高,那么电阻上方经过任何金属线都是可以的,如果要 ...

恩,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区别不大,都m7了,已经和poly很远了,m1的影响会大一些,m7仿真有影响加根们
接地就行了,再一个你m7已经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