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建模RMS抖动大于仿真峰峰值抖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6-20):
锁相环在cadence里面跑tran仿真,做1000周期的眼图,测得峰峰值抖动PtP Jitter大概几百fs;

然后把PD+CP和VCO的相位噪声PNoise仿真曲线导入到MATLAB里面,通过建模求得总输出噪声,然后求积分得到RMS Jitter确是几ps级别的。
理论上,RMS Jitter<PtP Jitter,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cadence眼图跑出来的PtP Jitter我感觉不会有错,是MATLAB出错了吗,求指导)

网友A:
tran noise 开了吗? 叠眼图的周期个数应该多些,能够覆盖更低频率的噪声

网友B:
积分范围呢

网友C:
tran跑出来时spur影响的jitter吧,而matlab是noise引起的jitter,两个机制不一样,需要叠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积分范围呢

积分范围0.1kHz~1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 noise 开了吗? 叠眼图的周期个数应该多些,能够覆盖更低频率的噪声

编辑:好像确实是trans noise的原因。请问具体怎么设置呢?

(是tran noise的原因吗,我没有勾过这个选项,因为听说仿真很慢。
眼图我跑了25us,对输出频率4G来说感觉已经很长了。而且叠眼图的周期从1000增加到20000个后眼图时间抖动基本就不再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ran跑出来时spur影响的jitter吧,而matlab是noise引起的jitter,两个机制不一样,需要叠加吧. ...

是这样吗,RMS抖动我知道是对相位噪声积分,但是峰峰值抖动是spur导致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ran noise 开了吗? 叠眼图的周期个数应该多些,能够覆盖更低频率的噪声

完全同意您的观点。要开tran noise+多仿一些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同意您的观点。要开tran noise+多仿一些周期。

请问trans noise仿真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trans noise仿真该怎么设置呢?

Noise Fmax设置大一点,直到结果不再恶化为止。Noise Fmax越大越准确,但是相应地仿真速度越慢,所以只设置到结果不再恶化为止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吗,RMS抖动我知道是对相位噪声积分,但是峰峰值抖动是spur导致的吗?
...

积分的时候其实是包括了spur的!不过你单独仿真的VCO里没有spur。整体的PLL输出的PSD是包括spu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积分的时候其实是包括了spur的!不过你单独仿真的VCO里没有spur。整体的PLL输出的PSD是包括spur的
...

感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