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放大

楼主(2023-06-20):
请教!!!要求的是GBW>200MHz,相位裕度>60,这是我仿真的相差还很大,请教一下应该怎么调整

网友:
输入级的gm太小了,尺寸调大一点
然后第二级的电流给的有点吓人 你这个密勒补偿电容给的是按照Allen书上给的吧 给的很严格啊
然后可以先仿仿看,可能还得加个电阻或者common gate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