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查时钟门控

楼主(2023-06-20):
   求教大佬,

           想做下基于综合的后仿
           插门控后会在时钟上引入延时,导致本来该采前一个数据的时钟后移 采到了下一拍的数据 请问这种情况有解吗

网友:
综合后仿应该是unit delay, 不会出现timing相关的问题。难道你抽了SDF反标?

网友:
可以看下综合的相关报告,看看时序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