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国产无噪声高分辨率24bit模数转换器ADC

楼主(2023-06-20):
    英尚微电子代理提供的国产超低噪声、24位Δ-Σ 模数转换器 (ADC)产品。该系列24Bit ADC产品无噪声分辨率高达23Bit,支持4档电流调节,具有出色的直流性能和线性度,数据输出速率可达60kSPS,并带有各种监测功能。

   产品特性
   高达23位无噪声分辨率
   出色的直流性
   ·失调漂移:75nV/℃(增益=1)
   ·增益漂移:0.6ppm/℃
   ·非线性失真:2ppm(增益=1)
   ·AVDD PSRR:91dB(增益=1)
   高可靠性:
   ·完善的监测:温度,电源电压,命令执行状态等
   ·高鲁棒性通信:CRC校验、超时复位、寄存器完整性检查、LOCK等
   ·时钟监测:外部时钟丢失自动切换内部时钟
   灵活的时钟配置
   ·支持内部时钟,外部无源晶振或有源时钟
   ·时钟范围0.1~10MHz
   高达四个差分或八个单端通道
   高阻抗输入缓冲器
   内置PGA,多种增益可选,最大128倍增益
   可编程数据速率:2.5SPS至60kSPS
   单周期稳定转换(≤1000SPS)
   灵活的数字滤波器,可选的50Hz和60Hz工频抑制
   集成传感器断路检测
   四个通用数字输入/输出管脚
   多种工作功耗模式:平衡功耗,速度和性能,灵活可选
   具备休眠及掉电模式
   支持单电源或者双电源供电
   ·模拟:
   -单电源:4V至5.5V
   -双电源:±2V至±2.75V
   ·数字:1.65V至5.5V
   SPI™兼容串行接口,支持菊花链
   多种封装可选:SOP20/28、QFN20/28
   宽温度范围:-40~125℃

楼主:
支持4档电流调节,具有出色的直流性能和线性度,数据输出速率可达60kSPS,并带有各种监测功能。

网友A:
60KSPS 23位有效位...瞎扯淡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0KSPS 23位有效位...瞎扯淡呢!

看它ODR,23肯定在2.5SPS下测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它ODR,23肯定在2.5SPS下测得

最烦这种把最高性能跟最高速率一起说的,明显扰乱市场。

弄得客户天天问,你这边48k只能做到18位,人家能64k23位...你差远了!

以前我还解释,现在真心不想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烦这种把最高性能跟最高速率一起说的,明显扰乱市场。

你就直接告诉客户,人家“参考”的原芯片48k也没有1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就直接告诉客户,人家“参考”的原芯片48k也没有18

除了性能之外,还有好玩的事情,我做的是4通道同步采样的(4个SDM)ADC
然后客户说,人家16通道的ADC,卖的比你的便宜多了...
服了,前面加一个16选1的mux就敢叫16通道...而且这个似乎真的不怪国内产品,TIADI也这么胡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性能之外,还有好玩的事情,我做的是4通道同步采样的(4个SDM)ADC
然后客户说,人家16通道的ADC,卖 ...

这更多是一种营销策略,客户肯定没有研发更懂技术,能迅速给他留下印象,离卖出去就更近一步了
真假多通道都有其应用场景,需要同步采样的,你的产品别人替代不了;只需要多源转换的,假多通道有其成本优势。
TIADI一大壁垒就是其拥有全方位覆盖各场景的系列化产品,所以建议您也快速系列化,哈哈哈

网友(2024-12-06):
引用 网友A:
最烦这种把最高性能跟最高速率一起说的,明显扰乱市场。

何止ADC,DAC还有更不讲武德的,DAC的SNR测量测噪声的时候播0测底噪,早期大家都老老实实比拼底噪水平,现在都是用算法检测是不是0输入,然后把DAC,driver等等都关掉,一测,0.x~1.x uV底噪,轻轻松松120+dB。然后你这么干,我也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