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量化噪声的问题

楼主(2023-06-20):
在采样后量化噪声计算PSD时为何只考虑-fs/2 - fs/2 此时已经被采样了,输入信号的频谱已经被周期延拓了,难道不是全频域都有噪声吗。

这张图写的是只在第一奈奎斯特区计算密度

这张图写的是只在第一奈奎斯特区计算密度

而这张图的噪声全频域都有

而这张图的噪声全频域都有

网友A:
确实是全频域都有噪声,但是关注的信号带宽只有那一个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全频域都有噪声,但是关注的信号带宽只有那一个范围

全频域都有,但是计算PSD幅度的时候只算了一部分,这幅度不是算大了吗

网友B:
采样后信号就离散化了,需要在离散时间域计算能量(也就是使用DTFT)
虽然DTFT的结果以2pi为周期循环,但信号的总能量只计及一个周期内的(不清楚的话去看看Parseval定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后信号就离散化了,需要在离散时间域计算能量(也就是使用DTFT)
虽然DTFT的结果以2pi为周期循环,但信 ...

真的太感谢了兄弟

网友:
因为频谱周期延拓了,所以-fs/2 - fs/2当中已经包括了全频带的噪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频域都有,但是计算PSD幅度的时候只算了一部分,这幅度不是算大了吗

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频域都有,但是计算PSD幅度的时候只算了一部分,这幅度不是算大了吗

这里的频域指的是离散时间角频率的域,这种解释可以帮助理解过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