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原理图自动生成版图没有电容怎么办

楼主(2023-06-20):
求问,画好的电路图,生成版图之后只有mos管,原理图里面的电容没有出现在layout里面,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mom电容自己画

网友:
先看看PDK内是不是有这个电容的device。如果没有,是不是license不够?

网友:
电路里可能有些电容是电路设计师用的是理想电容,跑仿真用的,版图是调不出来的,你先问电路确定一下这个电容要不要画,如果要的话就得自己画mom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