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原型验证,如何实现动态分频器?

楼主(2023-06-20):
芯片设计从低功耗角度考虑,时钟输出频率是可以设置的,但xilinx 的fpga的分频是在例化时指定的,如何实现运行中动态配置分频值呢 ?

   BUFGCE_DIV #(
      .BUFGCE_DIVIDE(1),      // 1-8
      // Programmable Inversion Attributes: Specifies built-in programmable inversion on specific pins
      .IS_CE_INVERTED(1'b0),  // Optional inversion for CE
      .IS_CLR_INVERTED(1'b0), // Optional inversion for CLR
      .IS_I_INVERTED(1'b0)    // Optional inversion for I
   )
   BUFGCE_DIV_inst (
      .O(O),     // 1-bit output: Buffer
      .CE(CE),   // 1-bit input: Buffer enable
      .CLR(CLR), // 1-bit input: Asynchronous clear
      .I(I)      // 1-bit input: Buff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