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3V到2.3V的交流信号怎么做ESD保护

楼主(2023-06-21):
请教一下大家,输入一端接地,一端接交流信号,交流信号是-2.3V到2.3V的正弦信号,这样的交流信号该怎么做ESD保护?

网友:
工艺上提供什么器件?如果是1.8V/2.5V工艺,可以使用双向SCR或者back to back ESD PMOS对串实现双向正负耐压ESD保护。

楼主:
感谢,是BCD 5V的工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是BCD 5V的工艺

那可以考虑超低Vtrigger 的双向SCR。2.3V的latchup风险也很低。

网友B(2024-05-31):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考虑超低Vtrigger 的双向SCR。2.3V的latchup风险也很低。

请教一下,如果使用SCR,当输入电压为-2.3V时,function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如果使用SCR,当输入电压为-2.3V时,function会不会有问题啊。

你这个是单向耐压的SCR,不能负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单向耐压的SCR,不能负压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