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 ADC的杂散问题

楼主(2023-06-21):
各位大佬。
简单搭建了TI ADC例如,输入频率是10MHz,采样频率是100MHz,最后做fft计算的时候,发现90MHz的频率信号有很大的功率,这个是哪里带来的?

网友A:
没看懂。由于混叠,100M采样率下90M的杂散和10M信号的位置是相同的,你怎么分辨的

网友B:
表述已经很明显了,90MHz不是杂散,就是由于100MHz采样造成的信号镜像。

按照奈奎斯特采样原理,你用100MHz采样,只能去看50MHz以内的频率范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述已经很明显了,90MHz不是杂散,就是由于100MHz采样造成的信号镜像。

按照奈奎斯特采样原理,你用100MH ...

是采用时间交叠的ADC,采样频率是125MHz,信号是14.65MHz,两个ADC这样最后得到的采样频率应该是25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述已经很明显了,90MHz不是杂散,就是由于100MHz采样造成的信号镜像。

按照奈奎斯特采样原理,你用100MH ...

附图为仿真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由于混叠,100M采样率下90M的杂散和10M信号的位置是相同的,你怎么分辨的 ...

不好意思,没有表述清楚,麻烦看一下仿真结果图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采样频率没有完全对称,或说两个采样的延时不是准确的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