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的NMOS与PMOS的栅长需要保持一致吗?

楼主(2023-06-21):
目前接触到的所有普通反相器栅长基本都是500nm,但新工艺NMOS PMOS支持的最小栅长不一样,强行保持一致的话栅宽比例就会有点奇怪。请问反相器的NMOS与PMOS的栅长需要保持一致吗?

网友:
不一定需要
如果是数字APR,你是不能随意修改stdcell器件的。
如果是自行设计电路,那么你愿意做成一致的好处就是,版图的俩Gate可以做成一样的,上下比较对称,出孔出在同位置。

网友:
理论上只要性能满足要求就行,L保持一直的好处就是版图会很方便 美观。

网友:
不用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