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gating相关

楼主(2023-06-21):
各位,请教下power gating相关的问题。

在power gating的电源域,一般是所有该电源域的寄存器都要设置为retention吗?

如果只希望一部分的寄存器retention,那么剩余的另一部分寄存器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
大多数都不用retention, 不做retention的直接掉电丢掉数据就好了

网友:
-element选项是不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