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通滤波RC的大小

楼主(2023-06-21):
最近遇到的问题,网上也找不到相关资料,求各位大神指点!
1,带隙产生的Vbgr接运放产生一系列参考电压Vref,Vref接入比较器之前加入RC,目的是滤高频噪声吗?2.如果是,这个噪声通常是从哪来的,怎么知道高频噪声的频率范围。3.知道这个范围后,如何选取RC的大小,是1/RC远小于噪声的频率吗

网友:
低通滤波肯定是滤波截止频率高的,这个噪声应该有很多种吧,像电流噪声,白噪声,具体怎么看不清楚

网友:
10-100kHz之间

楼主:
这个是根据高频的噪声频谱来决定的还是PSRR来决定的呢?

网友A:
提高PSR用的,当然由PSR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PSR用的,当然由PSR决定

好的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根据高频的噪声频谱来决定的还是PSRR来决定的呢?

应该既有滤除纹波的作用,也可以滤除部分高频噪声。一般通用型的decoupling 都给的比较随意,用的mosc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既有滤除纹波的作用,也可以滤除部分高频噪声。一般通用型的decoupling 都给的比较随意,用的moscap
...

加了RC滤波后,噪声反而更大了具体也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RC滤波后,噪声反而更大了具体也不知道啥原因

看看噪声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