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求助

楼主(2023-06-21):
这种电压模结构的带隙基准上面的电流镜比例为什么是1:1是最好的最匹配的?
如果想要1:2的话如果还想保持原来的VREF输出是应该调节电阻吗?

网友A:
可以I1:I2:I3=1: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I1:I2:I3=1:1:2

没有用到第三条支路呢,还是必须1:1吗?

网友B:
不是必须吧,但是为什么不1: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必须吧,但是为什么不1:1呢?

1:1的优点就是匹配性更高吗?但是我看有的资料说1:n的话可以减小失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1:1的优点就是匹配性更高吗?但是我看有的资料说1:n的话可以减小失调

首先:1:1的优点是匹配性更好,因此由于mismatch造成的失调电压会变小,所以不太理解你说的1:n可以减小失调的说法。有资料的话分享下。
其次:1:1的话,系统天然是负反馈>正反馈 故总体为负反馈,如果上面比例改变,需要自己重新算下,当然只要还是满足整体还是负反馈就行。

总结是,大部分情况下,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基本上都是默认1:1。我的疑问是,为什么不1:1,是有别的什么特殊原因考量,如果有的话,分享以下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1:1的优点是匹配性更好,因此由于mismatch造成的失调电压会变小,所以不太理解你说的1:n可以减小失 ...

3 BGR的理论基础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这个帖子里面有介绍1;n可以减小失调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3 BGR的理论基础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这个帖子里面 ...

好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