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以treeTable的形式展现hierarchy instance的skill脚本

楼主(2023-06-21):
本代码思路来至:

如何获取top版图的hier结构
https://bbs.eetop.cn/thread-950508-1-1.html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作用:如题。
用法:在CIW窗口load TreeTable.il,然后用TreeTableMain()调用。

有个小bug,收底层tree的时候会整个收,只能再点一次展开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
目前理解是hiCreateTreeTable的机制问题,没找到解决办法。有大神知道的话麻烦给个提示

我把callback都空下来了,可以自己在callback处填上相关的处理函数,就可以扩展出很多用法了

1014 Bytes, 下载次数: 94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更新版,用一个更小的bug去覆盖之前的小bug,item的折叠和展开在treeItem不是很多的时候体验起来几乎感觉不到问题了(除了第一级展开之后无法折叠)

tips:由于代码中使用了递归,导致所有的item symbol都重名了,所以callback传递出来的value中所包含的description都消失了。如果单单这么用没什么影响,但如果要用callback关联其它功能就没用了

楼主(2025-06-16):
更新版3.0

对显示内容做了一些改进,来自相同的cell合并成一个(不考虑属性差异),number是inst和mosaic之和(比如inst是1,mosaic是2*5,则结果为11)。
原来的:
现在的:

看了一下第一版发的时间,差不多2年了,还记得第一次写出这个功能的时候,用top cell测试,花了10分钟才出结果,经过几次优化之后,现如今再拿相同的top cell测试,只花了1s,这时间对比也挺有意思的。废话结束。

网友A(2023-09-22):
楼主您好,这个和tree功能,file里面的summary功能是不是有点重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这个和tree功能,file里面的summary功能是不是有点重叠?

开始写的时候就有参照tree的意思,tree的可读性挺差的,层级少的时候还好,一多就不好分清层级了,而且好像只能到4、5级的样子。

当然了,tree的速度非常快,我也挺想知道官方的代码是怎样写的,我光是遍历出所有的cell名字花的时间都比tree显示结果的时间多了。
和summary不冲突吧,完全是两个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写的时候就有参照tree的意思,tree的可读性挺差的,层级少的时候还好,一多就不好分清层级了,而且好 ...

确实确实!感谢分享,谢谢

网友(2024-10-15):
引用 楼主:
开始写的时候就有参照tree的意思,tree的可读性挺差的,层级少的时候还好,一多就不好分清层级了,而且好 ...

有个命令叫做fastTree

网友(2024-11-22):
;***************fields******************
procedure(TreeTableFields()
    treeField=hiCreateTreeTable(
            ?name 'treeField
            ?title "TreeTable"
            ?titleAlignment 'center
            ?headers list(
                        list("libName"                400        'left            'string)
                        list("cellName"                400        'left            'string)
                        list("viewName"                100        'left            'string)
                    )
            ?choice index
            ?callback nil
            ?collapseCallback "treeField_CB"
    )

    list(list(treeField 5:5 900:1000 25))
);end procedure
procedure(treeField_CB(name item)
    hiExpandTreeItem(item)
)

网友B:
            ?collapseCallback "treeField_CB"

procedure(treeField_CB(name item)
    hiExpandTreeItem(item)
)
加了这个可以解决收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llapseCallback "treeField_CB"

procedure(treeField_CB(name item)

赞!!!

网友A(2025-06-18):
要是能带上property就好了,比如相同的nmos_6v但是能显示10X10的28个,4X2的3个,5X5的2个这种的,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带上property就好了,比如相同的nmos_6v但是能显示10X10的28个,4X2的3个,5X5的2个这种的,嘻嘻 ...

能做到,改一下算法就行,有兴趣可以自己改

网友C:
请教缺库未load的情况会check出并提示吗,自带的shift T不会check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缺库未load的情况会check出并提示吗,自带的shift T不会check这个

之前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刚测试了一下,因为代码通过dbOpenCellViewByType()打开cell view,所以却库未load就会报“library 'xxx' does not exist的warning(还有其它的warning,基本都是找不到库之类的),然后又因为dbOpenCellViewByType()得到的结果为nil,所以dbClose()就报error了,脚本中断。

网友D(2025-08-01):
请问能把每条 items 中的cellName换成可编辑状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能把每条 items 中的cellName换成可编辑状态吗?

不能,这只是展示窗口,不涉及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