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温度系数的工艺角仿真

楼主(2023-06-21):
基准输出电压是1.65V(tt工艺角下),我仿真了其他工艺角下的温度系数,图上的三条线从上到下分别是ss,tt,ff,温度系数分别是46.6,9.49,34.18,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温度补偿或者其他方法

网友A:
差不多就行了。corner偏差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就行了。corner偏差很正常

大神,这个数据是属于差不多的吗,第一次仿真对于工艺角仿真温度系数没有什么概念,不需要在其他工艺角下另外加温度补偿什么的吗

网友A:
不是大神,大家都在海里漂着...假如补偿后你的电路在ss下TC很好,ff又很差,或者补偿了ff,ss又很差,那该咋办呀,所以需要折衷下,保证corner下偏差不是很离谱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神,大家都在海里漂着...假如补偿后你的电路在ss下TC很好,ff又很差,或者补偿了ff,ss又很差,那该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再优化肯定得改电路结构了,做二阶补偿,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需求呗,满足spec即可,没有完美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优化肯定得改电路结构了,做二阶补偿,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需求呗,满足spec即可,没有完美的电路 ...

好的,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