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report_timing的net delay为什么始终为0

楼主(2023-06-21):
DC的物理综合的report_timing -nets -input_pins,打印的时序报告中net所在行的Incr取值都是0;
ICC2布局布线后的report_timing -nets -input_pins,打印的时序报告中net所在行的Incr取值为空。

想请问一下,如果想要看net delay的话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
1. 将 significant 的数值调高:report_timing -nets -input_pins 6
2. input pin 的 incr 值就是 net delay